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8-08-26):
刚打雷就有客户来了   板点不亮,网卡卸了 能点亮了可是跑C1 不过C3 跳几次都不过就直接到C3 26了 不显示
  用手触摸 内存边上的一个芯片温度有点高, 芯片为TAT9173A   想问下这个芯片是干嘛 用的  怎么代换 会影响内存吗?

网友:
TAT9173A????
     你有没有看错啊...还有这种型号的

网友:
应该是RT9173A吧!!!!!!!

网友:
没有错 就是他 AT9173A  EPX的板

网友:
在内存附近的估计就是内存供电模块吧,常见的有RT9173A;RT9174A

网友:
RT9173A是产生负载电压的吧 他连接内存槽旁的负载排阻为AD线提供上拉电压

网友:
维修结果是还给客户换板

网友:
内存供电、插槽、本身有问题!换机试试

网友:
供电

供电管易坏,看一下它的编号代换找不到,就百度找一下了

网友:
不行的话,换内存旁边得供电管,在不行,换IO。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