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6812能用C5129替换吗

楼主(2008-08-26):
请问 j6812能用c5129替换吗?

网友:
可以的                                         C5411  C5387

网友:
谢了啊 我试试 搞了好久才查出行管坏了

网友:
换上后 开机有点斗动 在进桌面时就变成中間一条竖线了 打开后盖测得场管又烧了  3842 的5、6、7脚电压均在10伏左右跳动 但以前指示灯不亮 现在亮了 不知除了场管还有哪也方烧了啊

网友:
接个灯泡先看下  电源各路输出正常不
先把 电源搞定  在去查行电路

网友:
可是不知道怎么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