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板 不触发

楼主(2008-08-26):
硕泰克SL_85dR2_C主板(无集成网卡) 不触发故障 测ATX插座3.3对地短路 PW针有3.31V电压 PCI A14有3.45V电压 根据十三版主发的 3.3短路维修的方法强加电以后没发现那个芯片热,由于初学希望各位指点下 怎么找短路点(Q2 Q7 Q9 Q10 DS极导通)

网友:
3.3V短路大多是网卡IC.不然就是SB坏咯...

网友:
找3.3v有关的场效应管和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