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VA720 ~電源板~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8-08-26):
Dear all:
今天收到一台 Viewsonic VA720 ( 17" LCD)

故障原因为~~持续闪橘灯~无画面

这款是 inverter , 12V power board ~2者分开的

1.首先看inverter~为sampo的~直接拿同型替换~状况依然

2.接着~量另一片 12V power board~发现其输出电压12V至~驱动板~电压一直跳动
  ~将 power board~取下~接AC~发现其输出12V~ 会一直有0.5~0.6V上下一直跳动
   看来因该是这片power board故障

3.位求证明直接~引+12V 至驱动板~果然LCD就立刻恢复正常!~
==============
但是~这片power boards~我怎么也找不出~问题出在哪边?

我换过all 电解电容 , 压敏电阻,~~还是一样输出12V~ 会一直有0.5~0.6V(exp:12.43v-->12.01V  or  12.03V-->11.97V)上下一直跳动

这片power board~就是12V变压器~输出12V~无法稳定~会一直有0.5~0.6V跳动~
我实在找不出哪有问题?

希望大家~帮忙一下 ~TKS

电源板图如下:

网友:
沒人遇過嗎?

還是我敘述的不清楚~

簡單的來說~你可以想成~是LCD的外接12V ~3A 的變壓器故障~

一般正常的12V變壓器~用電表去量~會得到一個~"穩定不變"~的電壓~如 : +12.35V DC  (這個值~是不會變動的)

---------

但是~現在這個卻是~得到一個變動的電壓~ 如: +12.35 跳到 +12.01 在跳到+12.25 在跳到 +11.95 ~~持續不停的跳動(約一秒內跳動2次)

目前~還是找不出哪邊有問題~~請各位高手幫忙一下!~TKS

网友:
看情况像是电源保护了,量一下输出级431的控制电压有无跳动和初级功放管的过流检测电阻(就是大功率的零点几欧的)有无问题先

网友A:
你不妨试着换下反馈供电绕组的二极管,好像是1N4007,还是PR1007的二极管。还有你可以在+12V试着加一个10欧姆1/4W的假负载看下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妨试着换下反馈供电绕组的二极管,好像是1N4007,还是PR1007的二极管。还有你可以在+12V试着加一个10欧姆1/4W的假负载看下电压是否稳定。

========================
1.还有你可以在+12V试着加一个10欧姆1/4W的假负载看下电压是否稳定
:

我的+12V~ 是量P802(第二张图~最左下方) ~也就是那条~红黑~的cable

不晓的10欧姆1/4W ~ 你是要接哪边? 当负载 ~ 我电源这方面知识很差~sorry!

网友A:
你可以试着换下光耦;TL431与PWM IC.10欧姆的电阻一边接+12V,一边接地就可以了。看下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如果接入驱动板电压跳变或者电压偏低,拿下驱动板如果电压是12V接入后低,可以考虑的是1.驱动板有问题。2.次级绕组有问题,3.振荡I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着换下光耦;TL431与PWM IC.10欧姆的电阻一边接+12V,一边接地就可以了。看下电压是否稳定。

===================
1.更換~光耦 and TL431 ~狀況還是一樣

2.10欧姆的电阻一边接+12V,一边接地就可以了。看下电压是否稳定~~

我接在P802~一通電~3秒~10欧姆的电阻~就燒了

目前還是一樣~電壓跳動

网友:
再換下二極管吧,二極管要換新,不要去測量,測量不准的,看來所有配件要給您換完了哦

网友:
我對電源很感興趣,也經常看這方面的圖紙,案例,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跟蹤你這個貼子,有什麽結果請短信告訴下,我們一起來解決吧,你有沒有它的圖紙啊??

网友:
你可以试着换下光耦;TL431,还有就是重点查一下光耦的外围,应该是有一个小三极管击穿了,我修过

网友:
直接查反馈,包括光耦和431,反馈的精密电阻,等等。
和反馈那条路的电容。
这些虽然是不太好查,但是只要自己用心了就能够找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