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不充电讨论!

楼主(2008-08-26):
能正常开机!但电池耗完后再充电就不能充进电了 。电池再其他一样的机子试都能正常充电,拔掉电源单独用电池开机进系统,电池显示标志也是在线的标志而不是显示电池余量标志。电池余量显示无效!
一般是什么问题呢?3806坏吗?

网友:
手上也有台X31。同样的毛病,搞的头也大了。

网友:
3806和外围电路,

网友:
TB那块芯片有可能引起不充电,昨天修过一台X61是这个故障

网友:
是的.那两个TB的芯片真的容易坏,我上次修了一个X31就是这样子的....我都换了3806都不行,最后把两个TB的芯片都换了,就好了.郁闷

网友:
我上次修了半天,后来没查出来是什么问题,结果是电池问题,TMD换了三块电池没想到都是坏的,后来还是拿到别人电池测试才知道是这问题!

网友:
楼主要搞清楚到底是充不进电还是只是不显示电池余量!

如果只是不显示电池余量的话建议查查U37,H8

网友:
有两块 TB ?TB6250 吗?

网友:
先换3806在看看哦,可能会好哦

网友:
3806.我刚修的.造成开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