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拆焊用什么样的电烙铁

楼主(2008-08-26):
昨天买了焊锡,里面带松香的那种。结果我的电烙铁连焊锡都融化不了 30W的长寿命烙铁。哎!纯属业余爱好,大家给推荐个练手用的烙铁啊!30W的真的融化不了焊锡 要买多少W的撒!平头还是尖头的。。。。。最 好物美价廉

网友:
936防静电焊台,配个C型和刀头

网友:
你的烙铁头没有上焊锡吧,30w的应该可以拆焊电容了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用40W也焊不下主板电容...........................

网友:
按理论说是可以的可就是卸不下来啊!应该用60W左右的啊

网友:
一般说来,40W的尖头烙铁就能用了,除非有些板子的散热性能特别好的。
4楼的拆不下来可以试试在焊点上再多加一些锡。

网友:
看来要学的东西还是蛮多了`

网友:
30W够用了,可能锡纯度不够,或者烙铁头和焊点接触的太少

网友:
关键现在用不了啊! 还得买个大点的电烙铁去啊。。。。。。。。。。。。。。

网友:
还是有个风枪好~~
烙铁头用久了会氧化 就不上锡了
在一个你买的焊锡多钱的 纯度不够  熔点要高 所以就不行

网友:
要学的东西还是蛮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可能是方法不对

我有时也拆电容,没有遇到上面说的问题

网友:
我用20W的电烙铁换过主板上的2个电容,不太顺利,用了好长时间,好在主板还能用。自用的。

网友:
应该是手法不熟练的吧,换电容之类用30W电烙铁足够了,我更换主板电容只用普通平头30W电烙铁没什么困难,很容易的

网友:
你学拆和焊只是想玩吗?
那买个5块钱的内热式就OK
25W以上就够了

网友:
主板的电容比电视和其它的电子设备的难焊一点.双面的电路板.不过30W的应该可以焊下来了.

网友:
25W 15块钱的黄花  经济实用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焊锡丝好用呀,我的化不开,必须用大烙铁

网友:
对了,我用的25的烙铁,别人的焊锡丝用的很好

网友:
哪里有LCD高压板维修资料

大家好,哪里有LCD高压板维修资料?

网友:
初学用带温控的,比较容易掌握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个936恒温的吧,价钱也不贵

网友:
烙铁头用久了会氧化 就不上锡了
在一个你买的焊锡多钱的 纯度不够 熔点要高 所以就不行,最好用C级的

网友:
要学的东东好我呀!我用30的加点锡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