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各位论坛高手们

楼主(2008-08-26):
我的AOC 17CRT的显示器型号为7K1RH8,开机黑屏,但是指示灯为橙色,接上信号为绿色,指示灯并不闪烁,我测得U3842的6.7.8脚的电压分别为0.86V,16.12V,4.95V然后又测得显像管座后的电压为G1-39.3V,G246.2V,R62.8V,G.62.5V,B61.5V,灯丝电压为-0.36V很郁闷不晓得如何入手了,请大家帮忙一下,非常感谢了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高压包的问题二次电源我查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开机的时候 能感觉到  有高压的声音吗

另外灯丝电压 应该在 6V以上啊

网友:
感觉到有高压声呢,我也是感觉到很奇怪的事高手请帮助一下

网友:
灯丝电压为-0.36V不对,

网友:
依次断开开关电源次级各组电压。断开那组指示灯不再闪就检修对应的那组。

网友:
我的指示灯不闪的就是正常的显示,也不闪烁,没有信号黄灯,有信号绿灯会不会是二次电源坏

网友:
搞搞清楚,灯丝电压是交流的,别用直流档位测量!具体是多少?

网友:
用交流档来检测还是这个数值只是没有负的

网友:
是不是有负载短路了,拉低了灯丝电压,把变压器的次级一个一个的断开查查看看。

网友:
你测量的电压好想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灯丝电压不对
但是灯丝电压是由一个三极管控制的 你检查一下这个三极管 以及相关的电路
实在不行 可以直接把电压跳接过去

网友:
查下V板上的灯丝电路吧,特别是虚焊

网友:
你先查一下灯丝电压6V左右,一般是电源变压器输出的,顺着电路查查。还有G2电压也明显偏低。

网友:
先在电源次级找6v左右,是给灯丝供电地,不行就断开测,如果有,在接上测,看变不。然后在顺着查

网友:
我今天换了行管跟二次电源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