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3.3对地20欧,南桥发烫

楼主(2008-08-26):
一块杂牌主板,主板没任何标示,3.3对地20欧,一开机南桥发烫手都不能碰,是不是可以断定南桥挂了。

网友:
差不多了哦!  应该是坏了

网友:
可以确定南桥坏了。。。。。

网友:
你那块能正常触发吗?是强通电以后汤?

网友:
差不多,可以确定坏了。

网友:
你先把3.3v的电压查一查,才能最后确诊

网友A:
南桥发烫

基本可以肯定是南桥坏了,你可以把电接好,不开机看一下南桥是不是也发烫,如是这样就百分百确定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肯定是南桥坏了,你可以把电接好,不开机看一下南桥是不是也发烫,如是这样就百分百确定南桥坏了。

待机南桥不发烫。3.3短路,怎么查线路。。

网友:
网卡干掉再说咯,弄好以后再看看是不啊还一样的

网友:
看看USB
还有上电以后量下CMOS跳线 是不是超过3。3V
超过3。3V 是SB坏了  因为5VSB或5V和3.3VSB在南桥内部短了

网友:
电阻太细了,应该坏了

网友:
各位,我有不同看法,因我刚测过两张845的板,3.3供电处对地电阻是很小的哦。但不像是阻值,因为用X1档测和X100测,都像得到一个像测一只二极管似的值。

网友:
LZ也没说是什么主板,曾经就有一张因3055挂彩了,开机南桥像发热丝一样热,。看下你的是不是咯。。。。

网友:
量一下COMS跳线帽和USB口如果短路的话,南桥基本上就挂了

网友:
定南桥挂了。。。

网友:
换下 南北桥的供电管看下,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我修过两块SOYO的板,南桥发汤,结果是网卡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