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3.3V,5V,12V接地主板会出现那些问题

楼主(2008-08-26):
ATX电源3.3V,5V,12V接地主板会出现那些问题....新手请教最常见的问题。大师..高手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
ATX+3.3V   橙色        ≥30Ω(早期主板PCI没有3.3V,阻值可能为无穷大)
①I网卡芯片
②I/O芯片
③时钟IC
④南桥
⑤北桥
⑥声卡IC
⑦MS-X

网友:
ATX红色+5V短路的维修
ATX+5V   红色        ≥200Ω(Intel/Lenovo370主板≥70Ω)
①I/O
②CPU核心供电上管DS极导通
370主板,因为370的CPU核心供电用的是ATX+5V,478以后的都是用的+12V了!
③网卡芯片        惹祸的东西!
④电压IC         电压IC的VCC来自ATX5V
⑤COM芯片        主板上唯一用到+-12V +-5V的IC!
⑥USB口        最简单方法是把USB口的跳线拿掉!

网友:
一般+12V短路或阻值偏低的可能性有:
    1.COM口芯片击穿
    2.核心供电上管击穿~
    3.+12V线路上的大的贴片电容击穿(小电容不用考虑!+12V足以让小电容灰飞烟灭!)

网友:
12V 5V 短路,很明显的表现的显现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很多是CPU的MOS管,电源IC短路

网友:
这些电压接地,主板不通电了,这种板子在工厂都是很难修的,只有看线路图,排除相关零件,一直到不短为止.

网友:
电源的输出接地??那就电源直接过流保护了。还能有什么情况。一般不会烧主板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