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17 CRT 很怪 不能调黑,

楼主(2008-08-26):
一 台17 CRT 很怪 不能调黑,以前看到就是不能调百,今天看到一台不能调黑的,,很怪,把亮度调大0,也还是很百,不 能调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各位高手,说下,  ,谢谢。。。。

网友:
G1电压是多少?能随亮度调节变化么?

网友:
检查亮度相关电压是否正常。如灯丝。G1. G2电压是否有明显异常的地方。2:调节亮度时屏幕是否有明显的亮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