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中,........

楼主(2008-08-26):
INTEL  D865PERL 主板故障为.
进不了系统,在进度条过了以后正要进入XP系统时,就是停在哪里了,一直都是这样的,安装系统也是这样,GHOST系统也是这样. 可是并没有死机,在GHOST系统完以后第一次是可以进入系统的.重新启动就没有办法进入了.
我刷新BIOS了, CPU座子也加焊过了. 不知道还有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
1。确认bios芯片是好的,并且程序无误。
2。确认硬盘无坏道。
3。更换内存试试。
4。更换io芯片。
5。解决后请告知过程。

网友:
BIOS是这个网站上面下载下去的.与没有更换之前的问题一样,明天把IO试着更换一下看看.

网友:
在BIOS中的关掉各种外围设备试一下。

网友:
今天刚刚换了一个IO上去,还是进不了系统,还是停在哪里没有任何反应的.

网友:
四楼说的你做了没有?还有一个,cpu的供电电容和座内的几个大电容也是要考虑的,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关掉BIOS里面的外设接口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