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坏道的硬盘如何数据恢复

楼主(2008-08-26):
客户一个笔记本硬盘是日立的,60GB, 用MHDD扫描,坏道非常之多, 修复也没有办法修复,进入系统很慢,
像这样的硬盘,客户要里面的数据,如何去做.
谢谢各位.

网友:
拆这个盘出做从盘,再拷资料到主盘,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先用工具修复坏道。再做从盘。物理坏道基本上没9.

网友:
都试过了, 对拷也不行的,用MHDD也修复过了,但是没有用,不是坏道非常之多的.

网友:
用PC-3000来恢复数据,这个就能在有很多坏道的硬盘里恢复数据。

网友:
还有不能用修硬盘的软件来修硬盘,这样会弄掉数据的。

网友:
是的啊.所以我都没有敢用太多的软件还弄这个的.

网友:
可以用PC3000里面的DE慢慢拷出里面的数据,也可以用DE的全盘镜像功能对坏盘做个镜像然后用别的软件对镜像盘操作

网友:
谢谢各位了,今天来操作一下.

网友:
8楼的         正解

网友:
用pc3000的DE

网友:
学习了啊谢谢
老大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2008-10-17):
好像用pc3000比较有用

网友:
[PC3000是好用啊   但是好多没PC3000的怎么办,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我以前就是硬盘对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