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6):
大家好。我有一块intel865 主板,不能开机。用镊子强行可以开机。并且检测卡代码跑38. 但是依然不能点亮。但是可以关机。 是不是开机电路有问题,还是其它地方有问题。请教各位师傅应该如何检测。
主板维修

网友:
是开机电路。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不能开机,查开机电路,即便用镊子可以打开并保持也是开机电路有故障,检测卡跑38可以先换个显卡试下,不行话再查下内存插槽和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
开机电路先修再说,我也有好几块这样的,跑25不读内存,跑28不显示,

网友:
请问开机电路怎么检查呀

网友:
跳帽-排针-I/O-南桥-PSON-32K-5VSB/3。3VSB

网友:
请问楼上的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些呀。

网友:
基本的 自己看帖子,新手区里面都有

网友:
不能开机肯定是开机线路问题(参加开机电路的有:南桥,IO,74门电路,专业的开机芯片)。

网友:
开机线路维修
1.sb5v转3.3v电路
2.CMOS跳线帽的电压。如果没有,取下跳线帽,再测,追线路
3.32.768khz
4.pwr 开关电压
5.追ATX14脚
6.追触发开关
7.+12v+5v+3.3v有无短路
8.sb
触发开关ATX14脚追到哪里一般就换哪里
大致就是这个流程
[
]

网友:
一:I/O集成块问题,如:W83627HF、IF8702
二:换33M晶振

网友:
看不太明白

网友:
先修开机电路!!!!!!!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二次,不过强行开机都能亮,故障点在电影绿线控制的一个三级管上,换一个就能好

网友:
直接更换PC87372-IBU/VLA,绝对就好了,不加电,就那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