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住板维修

楼主(2008-08-26):
我有一块杂牌845的主板,开机cpu风扇可以转,但是检测卡代码无显示。bilos灯一下都不闪,复位灯长亮。是不是复位电路又问题。请求各位师傅帮忙。应该从什么思路去查找原因。

网友:
复位灯长亮表示主板没有复位,但cpu 北桥啊之类的没有供电也会造成板子无复位。所以应该先查各大供电,如cpu、北桥、内存、南桥。然后再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