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N32-E SLI PLUS主板开机故障

楼主(2008-08-26):
一块P5N32-E SLI PLUS主板,一插上电源就自动起动,但跑到A21处就自动断电,从新拨掉电源再插上又可启动,但同样关机,不管何时,按电源键都不起作用,但偶而可起动系统可正常使用,请高手指点,谢谢!(注该板在送输过程中造成此故障)
掉电

网友:
麻烦大家给点指点呀,谢谢

网友:
应该有局部短路,内存和AGP旁的MOS管量一下看看有无击穿。

网友:
是否断线??????????????

网友:
更换开机芯片
华硕开机芯片是独立的 问题可能在这儿 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io.自动开机又自动关机,按开关键没反应。跟io关系大。

网友:
开机电路应该有问题吧,检查一下有没有少件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I/O有关的电路有IT8718F,VT6308P,不知独立开机电路在那一个IC上面,是否跟南桥有关,测量开机排针上有+5V电压,主板有检查无断线,无少件,因有时还能正常进入系统正常使用,看来应该无短路,望高手给点详细指导,如有开机电路图更好,谢谢!

网友:
对了,这部分还有W83L604G,W83791两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