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嘴边的红色涂层有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2008-08-26):
这个红色涂层被破坏了有什么后果?
显示器

网友:
好像没什么后果吧,我有时也把他弄掉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一层耐高压的绝缘层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绝缘层。

网友:
此为高压绝缘层.破坏后易引起绝缘不好.夏天受潮后容易发生高压打火现象.见过打火严重的导到显像管漏电报费.

网友:
那是一层绝缘漆,掉了没事,不放心涂一圈硅橡胶

网友:
我有遇见高压打火显像管报废的,害我白忙活一场!

网友:
应该是高压绝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