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维修疑惑

楼主(2008-08-26):
大家在修内存时都会用到RST这个软件。可是这个软件有个问题,就是要修有问题的内存时必须用好的内存去带动。

而且带动后。主板BIOS还要能识别到坏的内存才能修。

请问,当主板BIOS识别不到的内存应该如何去维修,查排阻,电容也没短路和变质。
还有。主板能识别的坏内存,用RST检测时全红如何维修。相信大家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现在只能修不全红的,并且主板能识别到的坏内存。上述两种情况就没办法了。

还请高人来指点下。谢谢!

网友:
如果SPD损坏是不是主板就识别不出内存了。RST也就无法应用了。在INTEL的主板上。手头没SIS高档板子

网友(2008-10-15):
我顶下,让高手来帮忙呀

网友:
请高手帮忙呀!我也顶!

网友:
你们真笨,要修这种条子其实很简单,找快好的PCD板,把全红的吹下2片装上去去处测试,如果2片还是全红的,那这根条子就危险了.如果好了就接着装上去,不要装的太多,就2片装下就测试下..内存不就8个或16个颗粒嘛,熟练的话,装装不要太快,我一般10分钟就能解决

网友:
主板识别不到,那就是BIOS坏了,刷下就好了,刷不好换BIOS芯片..还不识别不到那就是PCD板到BIOS芯片的问题,看看供电跟数据通不通,修了那么多年内存,板引起的还是很少的.碰到过几次很明显的线路烧断.

网友:
软件还不懂怎么用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好几根这样的条子,都作为报废的条子当配件用了

网友(2009-01-15):
手上坏的好多条了!补位条怎么修!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2009-06-08):
呵呵,这个问题,稀饭比较专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