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LC关于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现手里有个坏的D865GLC的小板,上诊断卡跑FF,后来查发现是BIOS的问题,把好主板上的bios拿下来放上去就OK了,于是我用编程器把这个好的bios备份了下来,然后刷进坏的bios里,但是上上后发现还是跑FF,于是把坏的拿下来再换上好的还是跑数,怀疑是bios芯片坏,又换了一个bios刷,结果还是一样,不会这么巧二个bios都坏了吧。在刷这个bios芯片的时候,提示有延时,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毛病呀,请指教一下,顺便问一下,我的编程器是花200多买的,不会不支持这样的bios芯片吧

网友:
如果排除掉CPU座虚焊导致的FF的话,应该就是编程器对BIOS块支持不好了

网友:
cpu座应该没有开焊,因为换好主板的bios一下保一下肯定亮

网友:
兄弟你也太有才了,两百元钱的编程器也能用啊,服了

网友:
那要用多少钱的编程器呢??

网友:
问题是楼主是用什么片代换的,确定可以代换吗?BIOS可不是随便可以代换的

网友(2009-04-02):
原BIOS的型号是什么 后来待用都是什么型号 发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I/O哈

网友:
可能你备份时没有做好吧,细心选对型号做过啦

网友(2009-10-28):
bios 备份的时候出问题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可能是由于编程器有时编程出错。我就遇到过。

网友:
去你们提出的看法也太低级了,我不相信6.7.9.10.11楼的观点,难道楼主比我还菜?我的100元的编程器还从没出过错呢,不至于楼主连个BIOS也不会刷吧?

网友:
要用多少钱的编程器呢??

网友:
一两百的编程器就那样,不是很稳定,我用的时候也是经常要刷几次才能成功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