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08-26):
我是一名初学主板维修的菜鸟,今天碰到一块945板子,通电,DEBUG卡没有数字显示,但是风扇可以转,测量CPU供电上场管电压为11.6V,下管为1.33V,内存供电为1.9V,用手摸南桥不烫,请问这块板子最有可能是什么故障?我的判断大概是IO芯片坏了,有没有这个可能?请赐教!

网友:
手摸CPU有没有工作,再测一下CS有没有波形

网友:
你留意一下,你的DEBUG卡是否支持945主板,有些卡是不支持新型号主板的,无显示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