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用诊断卡显示.C1 C1.E1

楼主(2008-08-26):
我试过不插内存.用诊断卡.就是C1 C1 E1显示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坏了.我想内存不可能坏的,不插上去都显示E1了.如果是坏的话.就不同啦.还有显卡也没有插.也是一样。.我只是插了CPU 用诊断卡.诊断而已.得出这些代码~有人知道什么缘故吗.有人说是南桥坏了...............谢谢给点意见~~~~~`````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先,不行刷BIOS

网友:
看下内存槽针脚有无损坏,可用洗板水清洗下先
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VTT,系统管理总线)
INTEL主板内存时钟由北桥提供,可查下内存到北桥的AD线
VIA芯片主板内存时钟由辅时钟提供,若内存时钟不正常可查下辅时钟的工作条件或直接换辅时钟

网友:
BIOS怎么刷啊.因为是新手.难道把电子放电吗.还是拿给别人去升级BIOS呢?
我看了内存啦.应该没有问题.我也用洗板水洗\过拉.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你手上没有任何工具的话建议送修,不要自己再扩大故障

网友(2009-02-23):
像是bios程序坏,刷个试下

网友:
最好先测下 基本的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满足了,在去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