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插着BIOS时主板会重启一下,拔了BIOS不会

楼主(2008-08-26):
映泰915p-a7-combo主板,最小化系统(无内存、显卡),原来插BIOS时开机后2、3秒主板会自动重启一下,重启瞬间看代码是E多少,太快没看清,之后挡E0不会重启,诊断卡电压各正常,BIOS常亮,RST闪了就灭,OSC一直不亮。
拔下BIOS芯片再开机不会出现重启现象,当然不走码。
于是怀疑BIOS问题,刷了官方BIOS后插回却一个代码都不走,一直81,也不重启,诊断卡电压各正常,BIOS常亮,RST闪了就灭,OSC一直不亮,RUN闪几下灭。
请大家给个思路,另外刷BIOS时跳过刷新BOOT BLOCK,不知和这个是否有关系?

已解决,看我发的另外一贴,有解决过程和心得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age%3D1#pid499079

网友:
E多少为挡内存,可看前面所跑代码,比方说为CO,证明已跑过CPU,可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下面说的就可以跳过),若开机就为E多少,则为乱码
81为乱码,看CPU有无侦信号到达BIOS
一般这样的问题,要么BIOS接触不好,要么CPU座虚焊,要么南北桥坏或虚焊
可测量相应AD线的阻值来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诊断卡了,看不到以前的代码,我也怀疑诊断卡不兼容915主板,但开机绝对不是一直E0,跑了几个代码才到E0,太快没看清。
CPU有无侦信号到达BIOS怎么看?
相应AD线的阻值怎么测量呢?是打内存槽、PCI槽的AD阻值吗?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内存本身是否正常

如果没问题就考虑是否CPU座子或者NB虚焊

网友:
还有疑问就是刷BIOS后一个代码都不走,BIOS是BIOSTAR官网上下的,命令 awdflash xxx.bin /py/sn/sb/f  ,在一块映泰865主板上热插拔刷的。
如果原BIOS有问题,刷了BIOS现在应该好了,如原BIOS没有问题,刷了后也应该和原来一样,不至于一个代码不走,难道刷的方法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根本没插,一定要插内存才能过POST吗?正常情况没内存应该会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