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电源故障

楼主(2008-08-26):
能开 但开不了一分钟就自动关掉 是什么毛病

网友:
开关管性能下降导致带负载能力变差比较多,电容失容也有可能

网友:
你检测没有.温度对不对,电压对不对?

网友:
哪里的温度 电压没问题的 还有个问提 那个3.3V 的 空载只有2V 负载才有3.3V 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