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ibmd 南桥高温死机

楼主(2008-08-26):
p4ibmd 南桥高温进系统 用一会就死机,网卡芯片COM口芯片都拆了还是死机
芯片

网友:
检查南桥供电的对地阻值,供电是否过高,是否空焊...

网友:
对了,你说的是能进系统吧!如果那样的话,南桥边上会有个风扇的接口的,可以接一个风扇的,是nforer 的桥的话,是会很烫的,不过一定要加散热片的,不行的话,就说明其电路的电压肯定有问题!查下电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