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936烙铁焊内存蕊片,没接地,会烧蕊片吗?

楼主(2008-08-26):
我是用高迪936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焊内存蕊片时,老是会把本来进系统不稳定蓝屏能点亮的内存,加焊过后就点不亮了,用放大镜看,明明没有短路,用镊子刮也没见的空焊的,想不明白了,还有显存也一样,所以在这想问一下兄弟们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啊,或者你们那接有地吗?

网友:
我晕你不接地,不接地有时会带60多V的电,电笔都可以亮.还会麻手..上门修客户那儿没接地我都不修的...
朋友地电是一定要接的....

网友:
兄弟,你别吓我,不会吧怎么可能静电会有60V?那不把人电死?哪有这么恐怖

网友:
按说没接地,一般也不会烧蕊片。但是还是接地保险。

网友:
怎么接地???!!随便找一张铁桌子 或者 铁的东西 转移电行吗?

网友:
最好的接地是在地下埋一根铁棒,然后用导线连上来,当然可以接在铁门上,铁栅栏上,自来水管上,不是塑料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