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48板子,无法正常开机

楼主(2008-08-26):
GA848板子,无法正常开机,开关按钮有5V电压,PG信号正常,南桥无短路,换过三个晶振,有时点一下晶振的一只脚就能开机,有时能短接一下开关亦能开机,(点晶振能开机时,就不能短接开关开机,而能短接开关按钮开机时,点晶振的一只脚就无法开机)。
信号

网友:
振晶电容,106电阻一起换...

网友:
如果不行的话,我看大部分的问题会出在桥上面,对是南桥!

网友:
------呵呵,近来全国不部分阴雨天气,气候潮湿,是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GIGABYTE的MAINBOARD有的机种设计的不是很OK。楼主可先试试最原始的方法:先清洗干净SB,然后热风吹干,带完全冷却试试。不行的话,REWORK SB.

网友:
COMS跳线冒到SB线路正常不?电压要有2.5-5V

网友:
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不行的话就给南桥洗个澡吧

网友:
怎样洗SB呢?还没试过,能教一下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