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能通电的情况下,怎么测主板南北桥是不是好的

楼主(2008-08-26):
各位师傅,小弟为一个刚学的菜鸟,平时有出去收点垃圾主板,在很多板的情况下,又不能通电测,只有一个万用表,要怎么测才可以知道主板南北桥大体是好的了,应只有南北桥是好的板才有维修价值了.那位师傅能详细的帮小弟解答一下,最好是通俗易懂的介绍,谢谢了

网友:
看供电有没对地短路啊

网友:
如果是南桥的话,首先就是打a14的阻值,知道吧!还有就是usb3456的阻值,如果没有对地的话,还有就是在待机的情况下1117表面的温度高不高,高的话,就是南桥不正常了,还有好多了,自己修的时候多总结下就成!

北桥的话,就是在没有加电的情况下,打下电源上的3.3v  5v   12v  的阻值够不够,还有的就是北桥上电感的阻值不能的对地的!就可以大致判断它们的好坏了!

网友:
如果有假负载,测量他们的ad和数据线对地阻值。都一样就没有坏

网友:
呵呵。最简单的就是用万能表二极管档去测NB ,SB 旁边的电容两极不是导通,没有阻值,或者是阻值太小10以下的板子就不要再收了。哪就是挂了??

网友:
以上师傅讲的不能完全弄,就是一块板,量那几个点,如,红笔接地,黑笔接电源3.3V脚,阻值应是多大,最好是能提供一个这样的表,我这里有一台杂牌板,上面找不到A14,也没有看到有电容,有那些小电容的阻值又是不正常的,北桥上面的电感了有些散热片还不好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南北桥上和周围的电容,阴值在10以下,南北桥就是坏的。

网友:
兄弟,A14是指PCI的A面第14脚!!!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量南北桥旁边的小电容有没有短路就知道了

网友:
测一下NB ,SB旁边的一些小电阻,电容,排阻,要是对地短路的话有可能NB,SB被软击穿

网友:
又學到資料了真好,不斷的吸收新知

网友:
四楼兄弟说的不错,南桥方面我也是打下A14和USB阻值,北桥方面楼主可以打一下CPU主供电和显卡供电,如果同时短路了,北桥肯定挂了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判断南桥的好坏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测量CMOS的跳线上的中间的那个脚,这个脚一般是通上南桥的,测量这个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是红表笔接地的话,正常阻值是500左右,如果是黑表笔接地阻值为无穷大,如果只有几欧那说明南桥短路了.

网友:
真的很好,在这里能学到好多的知识

网友:
就说通电了能进系统了,也不能说桥是完全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I的A面是哪一面啊? 从短的那端开始数还是长的那端的第14脚?

网友:
真是 太好 了  都是我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