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哪种万用表更好

楼主(2008-08-26):
今天万用表VOER了,VC9801和UT58A 我选择哪一个?有使用经验的朋友,可以帮忙推荐下吗,或者你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胜利9808我买了感觉还行

网友:
胜利的还是不错的,我个人推荐胜利

网友:
决定了~VC9801A就是它了

网友:
胜利的表质量好,优利德的太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记得买新款,呵呵

网友:
决定了~VC9801A就是它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新手不要买好表,能用就行,等水平高了再买好的,这样表才能用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我认为胜利牌应该不错,现在看中的是论坛有卖的890D,过段时间买来试试看!

网友:
国产品牌,胜利还算不错的

网友:
个人认为UT的表还是很好的啊,胜利没有用过不敢乱说

网友:
自动量程的UT60B用起来爽歪歪,只要150左右,我用4年了,经常摔,只有一次把晶振摔坏了,自己换了一个OK

网友:
何不花多点钱,买一个二手的台式表呢。我用坏了10多个表,现在买了一个400多元的台式表好用。又不用换电池。

网友: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万用表VC890d!   谁用过质量如何啊!

网友:
UT和胜利的还可以的!

网友:
数字
买手动量程

网友:
UT58A  前三四天刚刚买了一个 不错 屏幕很大  并且蜂鸣档声音很大!

网友(2008-09-28):
我觉得还是胜利表好。我一直在用。

网友:
16楼的牛,"..............我用坏了10多个表,现在买了一个400多元的台式表好用......"
搞了这么多年,我也只用到了第7只表.
最爱的是那个老式的47型针式表,比市面上的水货重近3倍,里面调档金属圈和触片是我见过最好的.所有电阻很大块头并且没有线路板,是搭焊来的.
而现在很多万用表的调档都是直接利用其"超薄"线路板.

网友:
UT7A不错,就是开关有点接触不良,精度很好,胜利的VC97也可以

网友:
优利德的表质量很好!没用过的不要瞎说!尤其是中高端的表性价比很好!

网友:
一直在用890感觉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