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高手救命啊!郁闷ing!内存刷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8-08-26):
今天用SPDTool刷内存。想把内存改成威刚的。但是不会用SPDTool。先保存完原本内存的spd后然后点了 那个“ 比较 ”
但是机子没有响应,就把SPDTool关了。 然后重启后内存就出问题了。
    单插这条有刷的内存时,机器会长鸣。认不到内存。但是再插一条后,两条一起时。能进的了系统。但是只能认到一条内存另外一条认不到。想在SPDTool里把刷的那条内存给刷回来。但是SPDTool只能读到那条没刷的内存。刷的那条读不到。 试过热插拔的方法了。也不行。
哪个高手能救救小弟。不想把内存拿去保。想自己解决,忘了说了 内存是胜创DDR2 667 1g的。

网友:
高手救救俺啊。。。

网友:
试试这个吧,就这样跟我做好了,如果你是这样,你有spd的仪器吧!有的话,就这样做,就是把刚才没有刷的那条先把它读了,然后再写到你已经刷过的那条上面,一定可以的,过程是这样的,你先把开关开到读的位置上,然后摁住上面的扭不要松手,直到听到两声短响,就可以了,然后就照相反的刷过来就ok了!

网友:
手上都没有相应的工具·就只有一台电脑。。。

有能在电脑上就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发表于 2008-8-26 23:1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手上都没有相应的工具·就只有一台电脑。。。

有能在电脑上就解决的办法吗?

你没有工具。。。。 就没有办法了。。。你拿去保修吧!!!

或者拿去有编程器维修店写BIOS。。。吧!

网友:
弄一个要多少钱?

都没有办法补救了吗?

网友:
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热插拔重新刷啊,最好用编程器

网友:
热插拔 具体怎么操作? 什么时候插进去?

网友:
刷坏了再把它刷回来就是了,只要你保存的SPD还在,京尤能刷回去,到电脑城找个会刷不就解决了.

网友:
对了,被你刷的那条内存的SPD芯片可能坏了,找一个换上去,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