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B563B-EA

楼主(2008-08-26):
大家好:我的清华同方LB563B-EA    问题是:  白屏--花屏--随便轻微碰一下就会闪光--用力的话就黑屏什么也看不见--再就是如果有出现上面的问题用手按一下主板连接屏的数据线就会好点,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谢谢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先拆了看看吧...屏线  虚焊 得查了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看了  我现在就是在用啊      不过现在就是 随便轻微碰一下就会闪光--用力的话黑屏什么也看不见 ,如果关一下,再打开经微碰一下也是不会的,过来10分钟左右经微拍一下又会闪光, 别的看了好像是正常的,哎!!

网友:
这个应该是LG代工的机器,注意一下屏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