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行幅窄。可小部分

楼主(2008-08-26):
接收一太三星743DF,故障为行幅窄,可调小部分,就不满屏。DDD的中点电压在30-60V,有的高了。供电+B正常。而且模式控制正常,在下阻尼管并一个9000PF的电容可以满屏。就是调不了。还有什么问题是??????。求助

网友:
三星好像用的是两个272的逆程电容相并的。去掉这两个电容。用一个大点的电容取代它。

网友:
没有用啊。换了电容还是一样,分辨率在1028+768时+B电压为134V,下阻尼管电压是54V,正常应该是25V,我把行幅管周围的原件换过便,还是一个样

网友:
还是老问题。在1028+768分辨率下,拆掉与行幅管连接的电感,这时下阻尼管电压为15V,行幅宽,是行幅管这边的问题,接回电感,电压就升回54V。应该怎么查

网友:
换了个同样的高压包。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要三星的工装软件可以调吗。是可以的。我得做一个

在一台正常的同样743DF机上测得=A点的电压0.8-1.15V变动。B点电压2.25V,C点电压.0.47-4.5V,D点电压2.95V。而那台故障机的电压为—A点0.8-1.05V,B点电压2.40V,C点0.47-3.85V,D点电压3.85V,而且我把行幅管的相关电路原件换个遍,还是不能把D点的电压降下来

网友:
不要这么说吧。第一我就是刷数据。二测下阻尼管的电压,换行幅管,三断开行幅管已下阻尼管的电感,肯定故障的位置。就是换完相关的原件,还是不行

网友(2009-07-21):
看看小信号块的各个电压正常吗 。不要先刷数据。把
电压报上来

网友:
要进总线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