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问题大家请进来帮我看下

楼主(2008-08-26):
神舟M363S笔记本,键盘失灵,BIOS掉电.启动显示(意思是BIOS错误,按F2进入去设置),但是键盘失灵了,只有USB接口,没有圆口的键盘接口,请问如何进入BIOS设置

网友:
请大家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
转贴一个,专题区看到的。
理想数码
维修菜鸟
UID 14803
精华 0
积分 2
帖子 122
经验 47 点
威望 2 点
阅读权限 30
注册 2007-9-15
状态 离线  #12发表于 2007-9-27 16:16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通电开机一般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外围的工作环境,比如电源插座之类的,这种情况不多见。(电源接头插在插座上正确的作法是,左插零线,右插火线,上面是地线)。1 M; M( B" m0 m* R
二,就是,鸿志所说的电源,在很多种情况下,电源的质量不好,也会出现通电开机的情况。
三,是CMOS设置,看看CMOS里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有很多的主板,设计成如果发现不正常关机时,也就是直接断电的情况下,下次加电会出现直接加电的情况。
四是,如果发现CMOS里设置没有问题,或以试试刷新一下BIOS试试。
五,是与绿线相连的三极管CE结击穿(这种三极管在VIA的芯片组的主板上比较见),这样在主板加电的情况下,直接将绿线拉低,从面达到开机。
六。参于开机的IO芯片损坏。(这种情况在INTEL芯片组的主板上比较常见,因为我们可以认为INTEL的芯片组的与绿线相连的末端三极管是集成在IO芯片内部的)。
七。CMOS电池电压不足。
八。与开关针相连的74系列的门电路局部损坏。
九。南桥损坏。
十:也遇到过一VIA芯片组的主板,32.768及协振电容性能不良通电开机的情况。

网友:
小弟很菜,没看懂能详细点的吗?谢谢

网友:
3楼说的是台式机的吧。                                                                  见意楼主先检查下键盘的排线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神船的笔记本,真是垃圾。

今天搞了台,机器没有被其他人修过,拆开一看主板上除了桥没动,主板上到处是返厂或者出厂修过的痕迹。

网友:
用外接USB口的键盘呀...

网友:
系统还没启动起来没办法用USB键盘吧?

网友:
怎么就没办法弄吗?请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一般是支持USB设备在DOS下使用的,你可以先试下用USB键盘.再有把BIOS电池换下.键盘一般也是可以修好的,只是比较费时.

网友:
接USB键盘试了不行哦,BIOS电池换了新的了。谢谢各位,继续求解

网友:
新手,很多機型還沒接觸到,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