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XAD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08-26):
精英P4VXAD Rev1.0 vt8233主板

现象:
1、开机无显示,无任何提示音、未听到自检、硬盘灯不亮
2、开机箱观察,电源风扇转,CPU风扇转,网卡灯亮
3、依次拔下软驱、光驱、硬盘、网卡、猫、显卡、内存,现象均如上所示无变化

以上现象,请教有经验的各位,能否确定可能是那个硬件的问题?是主板吗?还是电源?

一开始怀疑内存,如果内存问题,通常都有长音提示,可是主板只插CPU不插内存也没有任何长音提示。

注:现象发生前,曾有几次开机无反应的现象,关闭电源重新开机就会好。但是这次再也开不出了。

谢谢帮助!

(如果是主板问题,请问上海哪里有修主板?因为自己动手能力不行。)

网友:
主板故障
可以给主板做下清洁先
看下有无鼓包的电容,或明显烧焦的元器件

网友:
嗯,谢谢,刚才在专题区也看到一个帖子,先清理一下再试试,我再找万用表量量主板供电情况。有什么更多信息再请教大家。

网友:
我感到硬盘坏的可能性大。因为前天在给一块板装系统时也是这样子。就硬盘灯不亮,别的全OK·····最后把硬盘从新换了一块OK。

网友:
你这个现象我遇见过,我原来一块硕泰克的板子也是出现这个问题,结果是cpu和内存供电部分的电容都有爆浆和鼓包的,把他们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试一下 还不行基本上就是主板坏

网友:
清理了一下所有的板卡,CPU旁边有一个大电容鼓包了,内存换了一个插槽。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确认主板问题后,然后再重点测测主板关键点,看看问题出现在什么部位.

网友:
什么反应都没,最小硬件系统都不报警只能想到cpu没过

网友:
用到现在没有再出问题,看来还是什么地方接触不好或者短/断路。问题元件已经全部更换,看来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