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确认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8-26):
问个问题
我电脑不开机 送修了两次也没给我吧问题彻底搞好
现在问题依旧
电脑是IBM T30的 放上电池开不了机  去了电池 然后插电源          用电源 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

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 (很傻的问题)只是我是这么想的 但不确定   还请大侠们给我解答

网友:
还有-----电池现在冲不上电

网友:
插上电源就自己开机,不用按开关?放上电池,插电源行不行?

觉得肯定是供电电路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放上电池,插上电源 一样开不了

网友:
放上电池+插上电源  一样是开不了  这是供电问题吗  如果不放电池插上电源就自己开机了  然后我再吧电源放上  电池显示正在充电   但是始终也没充进去一点电

网友:
有什么地方短路了. 仔细找找~

网友:
原来一个NEC的,现象除了没有自动开机,别的和上面一样,送修换了一个电源就好了,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
ADP3806 坏掉。。   换个就OK了

网友:
ADP3806 坏掉,同意说法。

网友:
ADP3806电路和外围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