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7F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今天接一主机,主板是杂牌845主板小南桥。据用户讲雷击后还可以正常启动,可是没有工作太长的时间就坏了。主板拆出后发现内存槽旁两供电管已烧爆,换管后内存各供电正常。查CPU供电,复位,时钟均正常。上CPU内存开机卡跑到7F即停。后来检查主板各供电正常,换CPU内存还是不行。检修到此无思路,忘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好多板跑到7F已经显示了 只不过是停在自检画面那里而已

网友:
应该显了吧,档F1啊。

如果还没显的话呢,就看看AGP、PCI有没显,哪个不显针对它去修。

网友:
今天我修的一块只支持塞扬2代的板子。这板子还集成了显卡,刚开始档C1怎么搞都不过。没办法。我打了一下内存到NB的AD线,有三根不正常,用热风枪向NB里吹了些助焊剂后,再在芯片表面吹了一会OK,想想,可能是NB里太脏了。因为从下面流出的已熔助焊剂里可以看到,太多的灰了!!!不过最后正常跑码了。终止码就是7F  板子已OK!!!

网友:
该板带的是AGP插槽,我用AGP打阻卡测量各供电正常。显卡我已代换试过还是不行。还有没有其他的思路。

网友:
那AGP时钟,和复位正常吗,还有VD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