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内存电压不正常会导致CPU电压偏低???

楼主(2008-08-26):
为什么内存电压不正常会导致CPU电压偏低??
一开始测CPU电压0.5V明显偏低,经检查发现内存MOS管损环,换了管CPU就变成1.7V正常
谁可以告诉我内存电压不正常导致CPU电压不正常??在此谢过

网友:
我试着来说说啊!

我不知道你是用的哪一种板子。我只说我知道的。因为像P3主板和早期P4主板的CPU供电都是由红线+5V提供的。+5V经电压调整模块调节成1。15~1。75V  Vcore为CPU,而+5V还有三路供电,分别是直接给USB供电,这是一路,还有一路是给AGP,PCI。及早期的CNR供电,最后一路是经过2。5V的电压调整模块调整成2。5V给内存供电,并经过二次调整到1。5V供给NB做核心电压!
       我想当内存供电MOS管出现故障时一般都是DS极导通,真接把红线5V拉得很低,对CPU的电源IC外围反馈电路会有影响。这样子。CPU的源IC就不能正常的输出电压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请大家指正!!

网友:
一开始测CPU电压0.5V明显偏低
其实你的VCORE根本没工作
内存供电会通过LM358等电路 控制CPU供电IC的PWEN脚 或软启动脚 所以内存电压不正常会导致CPU电压无

网友:
谢谢上面两位兄台的回答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