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失败的维修经验

楼主(2008-08-27):
客户拿来3个交换机  24口有几个LAN口不能用--插网线不亮灯   其他都正常 当时以为没什么大不了 今天拆开经过反复试验 发觉这玩意实在是不可为之

24口交换机主电路包含三个主芯片(没注意芯片型号 四百多脚 和早期主板上的南桥差不多大)Lan口通过互耦变压器连接到主芯片 一个芯片通过2个变压器掌管8个LAN口 (1-8)(9-16)(17-24)分布很规则

因为只有其中几个LAN口(不到四个) 不能用   我起初的判断是变压器坏和线路开路 按照这个思路检查 结果发现LAN口的1 2  3  6脚设计上全是通的---白橙 橙 白绿 绿 这点和网卡不同 网卡只是1 3通 2 6通  代换变压器后 不亮的LAN口照样不亮
加焊主芯片 依旧 最后判断主芯片几组损坏 (TX RX输出电压和正常的一样都是3.3v 根本无法从电压上判断)

其他几部交换机也是一样的维修结果 要想修好一个不亮的LAN口 必须要换主芯片 实在不可为之

我曾尝试修过猫 路由器 交换机 除了一个电源故障修复外 其他都是失败告终 网络设备还是不接修为好 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
我对这几款交换机的品牌挺感兴趣的. 我现在手头的两个交换机,拆开后和你的感觉不太一样.

网友:
变压器要完全一样型号的才能代换的,否则要按变压器的原来接法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是,高档的如CISCO这些交换机,可以用命令控制交换端口的开和关的

网友:
24口的交换机 1024R+等,里面也是BGA焊接上去的,买个旧的也是100元钱左右,实在不合算修理.

网友:
灯不亮,能不能LINK?如果可以linlk就好办,如果不能link,建议跑线路,由RJ45到它的上级IC,他们之间有些电容,电阻连接,还有注意RJ45本身是否有问题。(被雷劈过的变压器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我也修过几个,故障是电源管过热!芯片发热,用万用表量从BGA到变压器的连线对地短路,我把相连变压器拆掉不用,16口的变成了8口,用着换算可以!不过这类产品修复几率不高!!

网友:
我只修过tp带的打印共享路由器,工作不稳定,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在主控芯片和主供电芯片上加个硅胶和散热片,才算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我的运气好,修了个24口的TP-LINK。
电源问题。
修好后,还是有3、4个灯不亮,结果是指示灯的线有问题,焊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