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75针板子,电源芯片采用3180的,CPU无供电如何修

楼主(2008-08-27):
华硕775针板子,电源芯片采用3180的,CPU无供电如何修

网友:
跑了下电路  3180 10脚无电压,10脚连到时钟芯片RTM363-655的33脚,搞不懂了

网友:
呵,不发表问题查了几天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一提出问题就明朗了
原因还是由于MOS管坏了引起

由于提供VTT电压的MOS管坏,CPU 的VTT无电压,导致逻辑门电路一直处于低电平输出,ADP3180的EN脚就没有1。2V的电压,ADP3180不工作

不知道我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正确

网友:
这种板子的EN外接一般是个什么管子,上拉电压是1.2V,无此电压,连控制它的运放都会给一个5V,双重的不给EN信号,好像是这样

网友:
是华硕P5S533-TVM/S的板子 EN不知道连到哪,应该是由LM393出来的

网友(2009-03-13):
谢谢你
你说是对的啊

网友(2009-09-15):
将U旁边的3180换掉试下

网友:
看看VRON信号过来了没有。

网友:
呵,不发表问题查了几天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一提出问题就明朗了
原因还是由于MOS管坏了引起

由于提供VTT电压的MOS管坏,CPU 的VTT无电压,导致逻辑门电路一直处于低电平输出,ADP3180的EN脚就没有1。2V的电压,AD ...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是VTT_CPU电压。VTT_CPU它是一个CPU的VID内部核心模块供电,另一方面当CPU接受这个电压以后就会输出一个VTT_OUT_R,而VCORE_EN就是通过这个电压转换而来。所以都是1.2V。
VID的上拉电压也是由CPU接收到VTT_CPU后会产生另外一个电压叫做VTT_OUT_L。这么说你应该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