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没有并口!没有mini插槽的本本如何修啊!

楼主(2008-08-27):
我之前是主修主板和显卡的,现想学修本本,可我买的
笔记本
用的诊断卡没有并口!没有mini插槽,想看跑码情况可没有接口可插啊!上网找了,也没有别的接口的诊断卡,真不知如何是好!是不是大家修本本都不用诊断卡啊!!!
笔记本

网友:
可我修的本本还是板载的独立显卡啊!没有你说的PCI-E的插槽呢!机子是华硕6AJ的!

网友:
是有好多机型没法直接用诊断卡,像这种只能用电流来判断它的故障部位,不过修多了看电流比用诊断卡更方便

网友:
楼上“电流比诊断卡更方便”的观点是自己总结的还是听来的?

网友:
不是听来的,因为我们这里之前的机型在主板上是没有象LZ说的那种接口和PCI-E接口,所以久了就习惯看电流来判断,不过比诊断卡方便是对我自己而言的
[
]

网友:
以电流看故障真是高,看来我也得学到这绝技才行!呵呵!

网友:
用论坛里的PCI-E测试卡,如果没有PCI-E插槽就用接线的方法,一般在I/O上用这几个脚的!

网友:
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只要有效就可以了,诊断卡有时报的代码也是乱七八糟没有解释的,而不同的机器上电电流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我也认为看电流比诊断卡方便。就是没有一套具体的电流诊断说明,全靠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看!我在朋友那里帮忙看一台方正的CR1。7G CPU的机器台式机CPU,他就出现过用维修电源不定时的开机掉电,能听到电源的保护响声,电流表一下到5A,查了老半天也没找到故障!后来用他的原装的19V 4。74A电源试了一天都没断过电!可见太相信维修电源也不行,他本身就有误差!

网友:
同意他的说法
是有好多机型没法直接用诊断卡,像这种只能用电流来判断它的故障部位,不过修多了看电流比用诊断卡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