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行输出管数字表检测方法

楼主(2008-08-27):
现在怀疑AOC的行输出管PANASON C5909 522损坏,但是不知道如何用数字表检测谢谢

网友:
高手们教一下在非常感谢了

网友:
去买一个好的行管对比打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本人新手,学习了!!

网友:
红笔接中间脚  , 黑笔接右边脚  , 显示OL为好.

网友:
红笔接中间脚  , 黑笔接右边脚  , 显示OL为好.
请问楼上的(显示OL为好.)数字表有这个功能 吗?本人初涉电脑硬件维修,

我一直是用二极管挡看阻值,任意两脚通都为坏,
有的时候为软击穿那就要认真了。

网友:
不需要精确测量最好用指针表,25元的47型就很好用了。

网友:
三个角,二个二个的测,只要万用表响了。就说明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