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08-08-27):
昨天收到一块GA-K8NF-9主板 经测得主板没有复位, CPU 的供电输出为9V, 控制电压为17V ,拆下所有的管子测得都正常,更换了ISL6559CB HIP6602BCB HIP6601BCB 控制芯片 还是没有变代 只有一个ATXP6 因为没有件没有换。在线跑上看。这个芯片是和主板的VID 相连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芯片坏了呢。要是他坏了。可不可以把他拿掉呢。因为ISL6559bcb上也有VID的控制把相应的电路改过去是否可以。

网友:
9V的电压不会把CPU烧掉吗?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了呀?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万用表电池在电池快用尽的时候测量电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你的表有问题,9V的电压CPU一定是会坏的!!!!

网友:
有这样的板..478的板子,,开机就有7V..不上CPU就有这么高了,不敢上CPU.上负载的话,,也有7V..地肯定没有找错,,,,好像从上管那里直接过来的7V..貌似管子工作与不工作都有7V..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
哥哥。你们不知道修主板时有假负载么?为什么我要上CPU呢?我是用假负载测得的电压。

网友:
怎么高的电压是不可能的
要么你的万用表没电了
要么测到的是开路电压(整个测量回路电阻非常大,接近于开路)

网友:
好像 CPU供电12V 控制是5V的吧 那里来的17V啊 主板最高电压也才12V啊

网友:
怎么高的电压 不会吧

网友:
我也觉得很奇怪  17V都跑出来了。应该不会把,9VCpu也有点离谱咯 。你把真正的地线找到在测试一下吧,

网友:
悬!!!!!!!!!!!!!17V不可能

网友:
754的班子,这种南桥坏的多喽!!!

网友:
并不是说我打到的地不是真正的地。我打的那个地一定是真正的地。如果我打到的地不是真的地。那么在我打电池的电压会是多少呢。一块正常的电池。。。告诉你们是3。0还有。Q1 的供给电压是12V。控制电压是17V输出电压是9V。如果我打的不是真正的地。那么我打出来的供给电压12V。是不是也会有想应的升高。还有。我修的这块主板是939的不是754。我把这块板上的ATXP6拿下来。主板上就不在出现上面的电压了。还有。主板没有回路。在开路状态下。要怎么才能看出来呢。?

网友:
不会吧,CPU电压有这么高的吗

CPU电压一般都是1点多伏的,怎么会有9V啊!如何是9V你的CPU百分百烧坏了啊!

网友:
17V不可思议啊,技嘉的主板都很难修,大问题我就搞不定了,呵呵

网友:
帮我分析分析啊..不要说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帮我想想.主板上哪里坏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们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把所以的场管换了
不用管测量结果

你测的应该是开路电压,也就是说不能形成回路且不能提供电流的电源
你不用费力去理解这个概念,直接当成没有CPU供电去修就得了

网友:
此主板。最后狠心上CPU得出结果。此主板用带灯测试坐测试。电压输出为9V 上真正的CPU时。电压一切正常。不知道是GAGIBYTE主板的问题。还是测试灯的问题。这块主板真正的问题是桥体开焊,重做桥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