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引导

楼主(2008-08-27):
98年的机器,VIA的主板,现在不能引导硬盘了,BIOS改一下也不行,从光驱引导也不可以,跟主板的排板无关(已经更换过).现在是跳过第一画面后,显示出"SDRAM at DIMM # :1"然后就一直不走了.

求助各位大哥

网友:
是否内存有问题???考虑一下了!

网友:
更换过内存的,还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
诊断卡  什么反应啊

网友:
报个内存在第一槽啊。当内存不过来修吧····看下内存核心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把硬盘取下来,看能否引导起来!如能就是硬盘本身有问题!

网友:
内存报错,难道LZ的是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