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高压板上的那0.22 160V MKP电容能用别的代换吗?

楼主(2008-08-27):
明基高压板上的那0.22 160V MKP电容能用别的代换吗?我上其他的电容发热。

网友:
可以啊,我一般拿耐压值在250V .22的代换,热点也正常

网友:
用容量相等,耐压高一点的就可以代替

网友:
实践是检查一切真理的标准。实际检验一下就可以了,并不是所有的电容都能用的,发热量大的话会把PCB板烧一个大洞,严重碳化。

网友:
可以代换,不过其他电容高频特性不如MKP。如果把MKP电容用在音响上,音质更好。

网友:
一定要用MKP(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器),否则用不了多长时间,其它电容损耗太大

网友(2010-01-16):
我没换 把电容 和三极管 统统焊下来 再装上 顺序打乱 居然也能用 就是图像有扫尾 不太清晰
不知啥原因!哈哈 原先故障是 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我一般是用0。22UF,160或者250V的涤纶电容代替,没出过问题

网友:
是呀   电容只要耐压和容量够就行呀

网友:
我一般用CRT上的0.22/250V的聚丙烯电容代.

网友:
可以的,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