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电脑USB接口故障

楼主(2008-08-27):
我的DELL1150笔记本电脑( 04年的机子)的USB接口出现故障,其它功能均正常,一次在使用手机数据线时电脑突然自动关机,无法起动,过了有10分钟左右,再起时就正常了,只是USB接口不能正常工作,鼠标、移动硬盘、U盘都无法识别,也没有任何提示。(可以对手机和MP3充电)
请问专家们,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还能修理吗?自己能修理吗?到修理店得用多少钱?如果不修对机子其他部件有伤害吗?

网友:
打一下usb阻值,看看保护电路。不行就是sb挂了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机器,在其他方面使用都正常的情况下,没有一点必要维修,换南桥价格不菲的。
可以买一个PC卡槽的USB转接卡使用,也就几十块样子。

网友:
楼上说得对.可以这样考虑一下.

网友:
恢复bios, 然后重装系统。

网友(2008-12-23):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