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 不认 ide 口是怎么修 南桥坏了??

楼主(2008-08-27):
翔升 不认 ide 口是怎么修 南桥坏了?? 不认网卡 无盘启动也不行
翔升

网友:
你可以换了试试 估计是的

网友:
40根线都量一下对地阻值,如都正常再怀疑桥。

网友:
南桥和IDE之间的排阻有没有少件损件

网友:
查南桥和IDE之间的排阻,IDE 复位是否正常,BIOS坏也有可能。

网友:
刷过bios pci 网卡不能用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先量量IDE口的对地电阻,有断路加焊一吓。有短路换南桥。

网友:
IDE复位正常吗?一般不认IDE的板子很少很少

网友(2009-05-13):
差第一脚有没有复位
看irq14中断是否正常
查一下各脚对地二极体值
刷bios
换南桥

网友:
上面你说的 情况 我以前 碰过BIOS 也刷过 不行 按思路说SB 有问题 是空焊 还是坏 不好说 打打阻止 在说 我那块加焊SB 还是那样 也没好 怀疑SB 损坏了 当料板了

网友:
用二极体档量测ide排针的二极体值,看有没有偏大和偏小的情况,偏大就加热一下南桥,偏小就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2010-03-24):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