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要交货了.bit3193 高板板如何解除保护?

楼主(2008-08-27):
一台联想l17ch显示器.高压板芯片为bit3193不定时黑屏.
驱动板和高压板都代换过了.电源也代换过了.

现在想解除高压板保护..不知哪位高人指点下.急..谢谢了.

网友:
可以找我呀, 试一试软驱启动接5v

网友:
用通用的高压板代换不行吗。。。

网友:
高压板都代换过了?哪就换灯管啊!!!
老老实实做生意

网友:
我没有换灯管..因为前提已经给客户 好价值了..换灯管我不值...还有风险..

网友(2010-01-11):
将15脚悬空

网友:
将15脚吸空

网友:
黑屏是否是保护呀,,这个一点看准呀 。lz用代用般点,还不行那就是屏的问题 主查屏驱动芯片供电,黑屏后是否还有供电的问题

网友:
就是解除保护 其实故障也还没有排出

网友:
如果是我,我會這樣做:

1.告知客戶,燈管不良,需加價更換 (若客戶不修,就將所有配件還原,讓該LCD回覆當時的狀態,並現場測給客戶看,單然就是不收任何費用)

2.通常這種不定時黑屏,多為燈管不良,通常將整支燈管拆下來,兩端補焊就可以解決,但是前提是~~你要有本事換且不會弄壞

(從賺錢的觀點來看)
若~~換燈管 or 修燈管 ~ 風險太大, 我寧願將"時間"~花在下一台,只需更換電容就可以修好的LCD,我也不賺要花我超過3小時以上的時間搞一台需換燈管的LCD

(技術層面)
自己空閒時,可以試著將非"客戶"的LCD,練練換燈管 and 修燈管 的技術,不要因為換燈管反而導致更大的問題 or 沒安裝好,產生漏電,散光...等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