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变压器~输出电压一直跳动??

楼主(2008-08-27):
Dear all:

这是LCD里面取出的电源板

一般正常的12V变压器~用电表去量~会得到一个~"稳定不变"~的电压~如 : +12.35V DC  (这个值~是不会变动的)

---------

但是~现在这个却是~得到一个变动的电压(約0.5~0.6V)~ 如: +12.35 跳到 +12.01 在跳到+12.25 在跳到 +11.95 ~~持续不停的跳动(约一秒内跳动2次)
----------------------------
图如下:

目前~还是找不出哪边有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一下!~TKS

网友:
是保护了。查查后及电路,估计有病

网友:
這問題解決了么?查下電容

网友:
市电本来就不怎么个稳,多多少少都在变,12v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肯定不会是个恒定值,你测它的电压测交流端(后级不接电容)这个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你测一下整流后的直流端(滤波电容的两端)要是还那么明显可能你的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