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 主板跑13

楼主(2008-08-27):
我有一个主板开机上检测卡 跑代码13 请问大家是什么意思,那里的原因。
主板
Intel

网友:
13不是屏幕已经有显示了吗?

网友:
跑13,显示器不亮呀

网友:
排除接口故障,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你那也是英保通的板吧,我也遇到了很多不显示的,BOIS也下不到,23-25-28-13

网友:
bios刷过了也不行呀

网友:
这样吧
那么它的电压正常不,我是说是一开始就走13,还是过了内存后呢?或者用手用力的摁住cpu 或北桥,还有南桥,会不会有变化呀,试看看,因为你说的不是很清楚呀,我以前遇到好多都是走13就亮了!

网友:
内存过了,是走到13就停了

网友:
有时候显卡故障也跑13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吗?遇过北桥缺一组供电造成跑13

网友:
查主板键盘接口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