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中了一个VP280,大家参考下,能不能编所有主板BIOS

楼主(2008-08-27):
在网上查了好久,看中了一个威龙VP280,价格700元,大家参考下,能不能编所有主板BIOS,用过的朋友参考下,准备买了

网友:
没有使用过这个编程
从价位和牌子上分析这个编程器应该还不错
主板的BIOS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最好再确认一下是否支持最新BIOS芯片、比如25X80八脚那种BIOS芯片。VP-480支持但就是价钱贵。

网友:
VP-480没580U好吧,呵呵

网友:
我有一个 用了不到1年 还有保  如果楼主 打算入手的话
我的可以优惠 卖你的

它的速度比TOP 系列的快很多     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