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两块升技KT7-RAID的同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27):
CPU是雷鸟950,超频至1.2使用,一段时间后,主板开始出现点不亮的情况,但多开几次就可以,最后发展至基本无法开机,但放置几天后可开启一次,之后又点不亮了。点不亮的情况下,风扇正常转动,拔掉显卡内存也无报警。
     请高手指点!

经楼下几位高手指点后,就按照CPU座虚焊的思路进行维修,无奈工具缺乏,仅烙铁一把......,经过补焊,最终两块板修复,重新点亮!

网友:
把cpu调回去。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cpu插座和cpu接触不良,长时间高温产生的
把cpu拿下来再安上就可能好了

网友:
在CPU加些散热胶.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多数是高温产生虚焊引起的,建议不要超频真的要超换个好点的风扇,现在的解决方法是补焊一下,把频率先调回来,稳定后再考虑超频

网友A:
十分感谢楼上三位大侠的指点,重新拔插过了,不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两块板在通电的情况下,接地端都带电,一不小心就会被电到,不知道是否也是CPU座虚焊的原因?补焊的话,是否要把462个针脚都补一遍啊?那可真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谢楼上三位大侠的指点,重新拔插过了,不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两块板在通电的情况下,接地端都带电,一不小心就会被电到,不知道是否也是CPU座虚焊的原因?补焊的话,是否要把462个针脚都补一遍啊?那可 ...

带电是电源的问题,不关主板事.一般主板都带有电,被电因为你的线路没有接地.

网友:
多谢指点!雷鸟950超到1.2用,并没有加压,使用的时候温度是高(60度),但CPU始终没问题(现在在别的板上仍正常),只是赔了我两块主板,实在不甘心啊! 所以想在这里请教高手,能否把主板修好。

网友(2009-01-10):
两块板都修好了,差点当废品扔了,多谢楼上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