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显示CPUID:0F29

楼主(2008-08-27):
技嘉8IR533主板 开机显示 cpuid:0f29 patch id:0000 最多能进系统一分钟 上假负载测得系统时钟对地电压0.35伏 主时钟对地电压在0-0.06之间跳动 其它插槽主要测试点都正常 北桥感觉很烫手
请高手指点
cpu
技嘉主板

网友:
看样是nb坏了。看看nb供电,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 NB是指什么 ?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下NB旁边的贴片电容。看有没有读数。要是小于5 NB 挂了??

网友:
i没有小于5的 但边上有个贴边电阻 标49X的测不到电压

网友:
查所有为NB供电的部分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都了1.5 和2.5的